两个T41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两个T41两个都是上电电流在0.30左右,但一个是主板诊断卡REST灯常量,一个是狂闪,都不跑代码

网友:
待机有无0。03?触发有无自动?一般我的经验装假负载触发后在0。4到0。6之间,上真CPU在0。8到1A左右,0。3感觉好像有一组或以上供电不正常,查各个分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系统供电没有到位...看看ADP3205是否虚焊.
.

网友:
待机是0.03,  ADP3205已经换过了,还有片T42P上电到0.65不跑码,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高手快进来看看啊!!!

网友(2008-10-09):
这机待机电流在0.30的比较多,南桥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