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2502lc)本本怪怪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此机:高压板坏了。我修好了。

一:
但是用电池100%充满的。。(不用外置电源)时:差不多用个5-10分钟。屏幕就黑了。暗暗的能看到屏幕。此时我测高压板供电才15.16v

二:。我用外置电源变压器(19v)时。。屏幕一直都正常。。
不会暗屏。
此时测得高压板供电为:18.9v

请问是不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电池可以用1个小时。

网友:
如果把电池和外接电源一起使用呢?

网友:
也可以正常使用。。回楼上的。

网友:
查下电池电压

网友:
我说过了。用电池可以正常点亮机子一个小时。。但是点亮屏幕的时间只有10分不到。屏幕就黑屏了。。暗暗的能看到字和图像。。。。。。。。

网友:
灯管的问题...你换个肯定就好了...

网友:
不是吧。。版主。哪个灯管我用外接高压板都可以正常点亮

而且用外接电源。时。。可以正常点亮机子可以一确正常使用。。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发黄的地方。。

灯管应该不会的。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查一查! 正常的高压板在15V左右应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呀!!!怪怪的呀!!!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修的高压板都不稳定,有条件的话直接换一个一模一样的,没条件的话就改一个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的问题,你换掉试试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换一个试试,要不然直接把那个开关摘了。

网友:
图象好暗。要么是灯管,要么是高压板问题呀。
灯管已排除拉。

网友:
睡眠开关  !!!!!!!!!!!!!!!!

网友:
感觉高压板可能性大些!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以前遇见过,而且记忆有心....因为我折腾和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和客户报的是灯管和高压板 的价格....不然赔啊...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
在用失陪器的时候,因为高压板供电是16V,而且在用电池的时候高压板的供电是12V....老化的灯管会因为供电不足暗屏....
之后的日子里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都是是换了灯管好了...所以你还是换个好了..

网友:
谢谢版主的热心,

但是我外接灯管了。。故障现象一样啊。

网友:
我觉得版主说的有道理,何不换换灯管试试!等待您的惊喜哟!

网友:
把公共电压直接拉到高压板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