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769F3 17寸显示器换电源IC后要插电10秒钟后才 ...
联想LXH-P769F3 17寸显示器换电源IC后要插电10秒钟后才能工作

楼主(2008-07-11):
一台联想LXH-P769F3 17寸显示器通电无反应,开盖后测出是电源IC TEA1507的1脚和2脚短路,细查其它元件无损坏,断开负载后换一个新的 TEA1507后开机还是没有电源输出,测试TEA1507的8脚电压是268v,1脚电压在9.6v—10.5v之间跳变,其它脚没有电压。又换了一个TEA1507还是一样的状况,把开关管 光耦 TL431 电源IC TEA1507 1脚的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电源没有输出,上网查知道TEA1507可以用TEA1533AP代换,又换了一个TEA1533AP通电后电源还是没有输出,1脚电压也在9.6v—10.5v之间跳变,不过也就10秒钟电源输出就都正常了,电源的件基本都换了还是这样,该电源IC TEA1507的8脚通过330欧姆电阻接的开关变压器3脚,可是我查别的
电路图
,飞利浦机芯该电源TEA1507的8脚是直接接在开关变压器上的,是不是因为该电阻的原因,加上新的元器件参数不一样造成的开机延时保护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忘了说一句,电源IC只有用TEA1533AP插电10秒钟,电源输出才能正常。要是换成TEA1507的话 电源始终是不启动 ,1脚电压在9.6v—10.5v之间跳变。开关管也必须用原先的7N60B,要是换10N60B的话也是不启动,我记得修飞利浦显示器的时候换成10N60B也好用,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不行
请高手们帮忙啊

网友:
前不久修过一台飞利普也是这种故障现像,电源IC也是TEA1507. 我修那台为灯丝供电二极管击穿,更换后正常.
1脚电压跳变应该是几组输出电压有短路,造成TEA1507不断启动保护.按开机键也无反应.

网友:
负载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等10秒种后显示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今天测试又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只要用万用表的200v 挡测试TEA1507的5脚电源就可以马上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0-04-04):
你换的TEA1507不行,我碰见很多,现在的1507就是不能用

网友(2010-08-14):
改启动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