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的17寸液晶屏,怎么修?

楼主(2008-07-11):
京东方HT170屏坏了,图像暗,有横竖交错的纹路,不是坏线。

屏电路上一片8脚IC发烫,型号BAATA,请教如何维修。

网友:
京东方的屏经常出现行列坏的毛病,现象和这个差不多,不知道你的屏是不是这毛病

网友:
不接信号的时候,本应有信息框提示,可以看见那些线条在移动,但是不成图像。

行列坏和电路板发烫,有联系吗?

网友:
应该是FP7515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FP7515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