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153S的MCU.

楼主(2008-07-11):
求三星153S的MCU.,今遇上一台三星153S的显示器,画面闪的很历害(经测不是高压部分引起的),但手头上没有153S的MCU程序,只有153V的MCU程序,哪位能帮一下我,顺但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2009-07-14):
我的问题也一样 求解!!

网友:
图像闪还是背光闪,图像闪的话应该去驱动板的问题,背光闪的话排除了高压条就是灯管高压线漏电。MCU的可能性很小。MCU数据我也有,要好几个版本,你看看贴纸是哪种?我再发上来

网友(2010-01-02):
我这台跟你的一样啊,但是没写6711,型号是153S S,还多了个S,贴纸是GY15L-S1.4K  2004.04.06 0012 D939,各位大虾,应该写哪个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