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P25开机不显示的求助

楼主(2008-07-11):
客户送修一台三星P25机器。故障为开机不显示。。拆机用测试卡测试代码到38后不动了。测试各方面电压均正常。电流也上到了1.2A左右。
维修过程:怀疑内存问题。更换内存故障依旧。后加焊内存槽。故障也意义。。现在怀疑BIOS又问题不过找到的BIOS文件为EXE的。。那位又直接的BIN文件或者知道这么从EXE分离出BIN的方法的朋友请赐教。。

有同样问题已经解决的朋友欢迎交流。。。

网友:
是显卡问题,你补焊一下,不行换掉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槽...

网友:
呵呵。感谢大家这么晚还回复啊。。明天先换内存槽试试。。不行再接受2楼DX的建议

网友:
p28的显卡虚焊的多,不知p25是不是!!

网友:
显卡可能大点...加焊试试...

网友:
这类本子跑38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跟内存电路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今天折腾了一个上午。换了两条内存槽。。加焊了显卡均未解决问题。准备明天跟客户沟通换显卡了。。大家等我的消息丫。。呵呵

网友:
期待着楼主的解决啊,

网友:
今天放结果出来了。。由于内存、内存槽、BIOS等问题都排除了。最后决定加焊显卡。。可惜没有成功。加焊后直接FF了。。。估计是显卡已经挂了。

不知道又修好的大侠没。。欢迎交流

网友:
BIOS发上来,我帮你解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