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品牌机主板M2VH-RH不亮 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8-07-11):
客户拿来整机器不亮,我就上了诊卡,跑到26没亮,就电路自动保关机了二极管档 测ATX 1pin 2pin 13pin 3.3v 阻直为0欧 我先拆了网卡 1pin 2pin 13pin  阻直还是0,接着拆IO1pin 2pin 13pin  阻直还是0,

网友:
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咯!!!!

网友:
如果是3.3V直接对地短路
一般是不会还能跑到26的

LZ用电阻档再测一下3.3V对地电阻,如果当真短路,那就要将所有的3.3V负载都检查一遍,能断开的断开,能取的先取掉.最终找到故障点

网友:
真的是3.3V直接对地短路,还能跑到26的,拔了内存也有报警声,看你们说的我也只能要将所有的3.3V负载都检查一遍........学习中...... 谢谢你们的讲解

网友:
看一下你的电源接口对应的是不是3.3V,对着你的电源量

网友(2008-08-11):
我最近在忙 没时间搞这块主板  暂时这块主板未解决  谢谢你们的指点  有了结果再回复你们

网友:
如果3。3V对地0欧你的主板应该会有异常发烫的原件

网友(2010-01-08):
今个  也修到这个板子了   不跑码  人家焊过北桥   说让我先刷BIOS    我拿到板   看了北桥边上的二个电容有点点鼓起   换后还是不跑    又   刷BIOS     也是一样    后来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2010-03-27):
楼主你这块板修好了吗?我也有和你故障现象一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