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不开机、重启现象

楼主(2008-07-11):
朋友的一台电脑(主板是硕泰克915、显卡是魔力7300、内存威刚),出现了开不了机、黑屏、不断重启(约2~3秒)而没有报警声的现象,显卡内存使用约两年,主板1年,板上的灰尘并不是多;刚开始怀疑内存或显卡接触不良,插拔了一遍,还是开不了机,但不出现重启了。只好拿到装机商那里维修,换电源故障依旧,但显卡在别的主板上可以使用,可以排除显卡问题,内存有两个插槽,更换插槽多次都不能点亮,有时也出现反复重启的现象,后来多次更换插槽反复插拔内存条之后,竟然正常开机了,只好将机子带回。真是好奇怪,难道内存条有质量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就可以,应该是主板问题~~换下来的内存在别的机器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了不少 。其中80%是属于主板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接触不良吧

网友:
是地震,是天震?不是都在震?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其次是主板和内存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把BIOS里关于自动使用内存SPD信息的选项给关掉,然后手工设定一个保守一点的内存参数试试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