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奇怪的RST测试结果

楼主(2008-07-12):
今天测了一根DDR256的,靠近U的插槽是128-256这四颗最后那个区域有问题,换过插槽是1-128这四颗最后那个区域有问题。这个情况是不是第八颗芯片坏呢,请教!
芯片

网友:
是不是,你换一个芯片就懂了啊,反正换一个芯片也是好快的啊,一分钟就行。有时我不懂就用代换法了。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好想解决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