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两则

楼主(2008-07-12):
不管作什么事情,都是需要思路的,有一个好的思路并且学会举一反三,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主板也不例外,在维修的时候,不要认准一门死理,而是要扩展思路,多方面的去考虑问题,这样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下面就举两个例子。

例一:
       一片945GC的主板,故障现象是触发开关后自动断电并再上电并一直重复这个过程,这片板修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故障点,IO、南桥等与加电相关的元件也都已经替换过了,可以确定没有问题。
       基本上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都量测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典型的问题,很是郁闷,于是就想强行加电试一下,看看还会不会断电。很意外的是用镊子短接PSON#和GND线后,主板不掉电,并且可以跑码了。但是跑到C7代码后就停下了,一般使用AMI的BIOS程序的主板,C7代码都是PS2方面的故障,我就量了一下PS2的供电,发现没有5V的电压,找到产生这个电压的元件,更换后代码可以过C7,再重新启动主板,不强行加电主板也可以正常点亮了,看来是PS2所使用的5VDUAL电压有问题,导致了这片主板反复重启。

例二:
       一片NF520的主板,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快到启动硬盘的那个画面时就会重启并且重复到这个界面时还会重启,而在未到这个画面之前都是正常的,进入BIOS也不会重启。这片主板修的也是很没有思路,在反复重启的时候,无意之中看了一下主板的网卡灯,发现网卡的LINK灯是不亮的,而正常的主板无论能不能开机,插上网线后只要网卡功能正常,LINK灯就应是亮的,看来这片主板网卡是有问题的。于是进入BIOS设置中将网卡的选项关掉,发现主板可以正常的进入系统,不会重启了。据此判断网卡是有故障的,量测8111B网卡的供电,正常的主板应有两个电压,1.8V和1.5V,但在这片主板上1.8V电压偏高足有2.9V,更换产生1.8V电压的三极管后电压恢复正常,在BIOS中打开网卡选项主板也可以正常启动了,此主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