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的,前10G有很多不规则坏道,如何修啊

楼主(2008-07-12):
用MHDD的擦除功有不行,估计效率源也不行,没有任何效果,怎么修啊。
三星

网友:
坏得太多的话一个就是自检,一个就是隔离。对于一般用户隔离是一个比较没有风险和比较容易做到的办法。80G隔离10G也不算损失太大。

网友:
这个隔离我倒是会,但是想把它做完美,因为到电脑市场上卖这种盘的话总不能说我现在给你隔离了10G ,那样会损失非常之大的啊

网友:
做自检有完全损坏的可能,如果发生,损失更大。而且也不是小概率事件。

网友(2008-09-23):
用MHDD检查在低格。在用HDDREG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