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显示器闪屏问题

楼主(2008-07-12):
三星788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瞬间就黑了,然后又亮,重复,机内有嗒哒的声音

网友:
补充,我测过电压,正常,将后极的的电路也断开了,消磁继电器还是嘎嘎的响

网友:
"将后极的的电路也断开了"断开那一路还是全断开?量了总线电压了吗?

网友:
查CPU 的供电+5V是否跳动

网友:
断开50V行供电只断这一路

网友:
在屏幕跳动的时候 ,总线电压是否有变化?    ,先找出再闪屏过程中,那组电压有变化

网友:
找出再闪屏过程中,-14v电压有变化

网友:
换了与CPU,AFC脚相连的R531电阻,为56千欧屏显示了÷,无法关机,个性化设置按钮,都没有了,下面我该查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