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55DF开机灯不亮(失败,机器已退回)

楼主(2008-07-12):
初步检查电源正常。CPU供电5V正常,CPU复位电压正常,强制复位故障依旧。指示灯不亮,整机无任何反应。
用普通万用表测量SCL,SDA线开机时有跳动,之后稳定在4.3V左右。是否可判断为I2C总线有问题?总线上总共挂着五块IC,是否可以分别断开各IC的SCL,SDA线判断故障位置?请各位大侠支招,万分感谢。
TDA4859PS损坏率高么?
另:初步检查时已确认开关电源正常,后级各路均无短路。

此机器已放弃,原因是找不到MCU,无法再进一步判断故障原因了。MCU外围已经查了个遍,ROM也已换过(为了避免损坏原ROM中的数据,用一新的ROM写进好的数据后对原ROM进行代换)。
在此感谢所有回贴的朋友。感谢。

网友:
先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还是要按检修流程先检查各组电压正不正常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地方,至于行场扫描IC坏的机率都有点高,至于换不换还是看修机的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因为手头上没有这几个IC,想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后再找零件商邮寄相关零件,相信若手头上有这几个IC,故障也差不多该排除了。所以还望有遇到过此种故障的朋友指教。
今天已经下班,明天尝试刷数据看看有没有效果。
请各位大侠继续支招,感谢。

网友:
查CPU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复位.

查一下晶振和总线电压.

网友:
感觉ROM和MCU坏的可能性较大
修总线相关电路的话.可以参考本人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502-1-1.html

网友:
谢谢7#朋友。
总线电压不偏低。SCL,SDA在开机时有短暂的跳动,应该是在检测硬件。然后就一直保持在4.3V左右,因为我用的是非常破的MF50,有点偏差,但根据经验总线电压是正常的。
明天试一下刷数据,再次感谢7#的朋友。

网友:
楼主,搞好咯没有呀。7#的朋友给的思路好清晰的。

网友:
刷数据无效。晕了,哪找个MCU来换啊。郁闷。

网友A:
你把晶振的两片瓷片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晶振的两片瓷片电容换掉试试.

这种招数早在第一时间用过了,不只是电容,晶振我都换了。

网友B:
5V供电正常 指示灯应该亮了,看看 ROM有无5V供电,CPU问题比较大,是否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供电正常 指示灯应该亮了,看看 ROM有无5V供电,CPU问题比较大,是否虚焊

这机器的指示灯是由MCU控制的,亮与不亮由MCU说了算。
无虚焊。
重复一下,电源无问题。

网友:
给"午夜梦回"大侠留下了一个维修生涯中的遗憾了!

网友:
这种遗憾是经常能遇到的了。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大侠,搞不好误判也不一定,要是让别家给搞好了,那我就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