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pon 510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08-07-12):
本本安开机健,硬盘灯一闪一闪有5-7下后就灭了是哪里坏了,电池有电按一下显示4个灯满电,把充电器插上还是老样子。

网友:
拆下电池只用电源试试。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三五伏二级供电的有无短路

网友:
我没有电路图怎么测供电端,请教我在哪里测

网友:
不是维修界的人士不好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