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51S显示器维修过程

楼主(2008-07-12):
又一个同行客户送来一台本公司后面的维修部又维修过的三星551S显示器,试机亮绿灯但不显示黑屏没高压启动声.拆开机检查,发现插信号线和不插信号线故障都是亮绿灯且黑屏,此机所有IC和高压包以及大个子的所有管子也都是换过了的(感觉有点晕...他们修的台台机都这样..这台连开关机的塑料条也不见了).测各组工作电压正常.测总线电压时,发现时钟和数据线电压都只有为1.4V....问题来了,这总线的电压跟正常的5V左右相差也太远了..打数据和时钟线的阻值为500多,算正常,量上拉电阻R203和R204均为15K,正常,说明跟总线相连的任何其中一个IC可能损坏!断开MCU的时钟和数据线脚再测电压,一样1.4V...断开ROM芯片时钟和数据线再测电压,一样1.4V....断开行场IC时钟和数据线再测电压,还是1.4V....断开视放IC  LM1269的时钟和数据线再上电测电压,5V....且有那熟悉的高压启动声!电压正常了!说明是视放IC损坏造成电压低,换之.....上电试机,显示一切OK!.......
       这里说一下,上任师傅维修时,就差尾板没动过了,其他都焊得乱七八糟!也就是尾板没拆开来换东西..所以他没有修好.......

网友:
很多都那样,先换大件,换完不行在找小件问题

网友:
高手啊....顶.......看来我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
经典 !!!! 思路真的很清晰,    一下就能找出问题 中心,抓住重点   ,  !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
:lol :lol 本公司后面的维修部是修什么的呀. 怎么这么多修不好.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网友:
这个不好说,我后面有两家这样的维修部....说不定他们也在这个论坛...呵呵.

网友:
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维修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楼主的经验不惜传授菜鸟们,让菜鸟新手能更好地为大众服务,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的经验真是值得借鉴,本人刚修显示器不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