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主板8IG1000-G问题棘手

楼主(2008-07-12):
问题是这样的,
 拿过来一测,跑C1就下不去了,.
然后刷了一个BIOS 发现还是一样的情况。,
就仔细量了一下。内存电压,发现不插内存电压.2.5 上拉1.25正常
一插内存,上拉电压就变0.4V 2.5V还是正常.
 请问一下高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在论坛哪个地方看到过!!!!!
楼主可以搜索下。。。。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管不良

网友:
换个内存槽,再插下内存

网友:
这主板北桥很容易虚焊,我手里有几块这样的板子,电炉烤过还是不行

网友:
 搞了头大了还是不行.
这板子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洗涮涮内存槽,看里面有没异物导致插内存导成的短路,再一个可能是供电场管,供电IC不良...建议代换排除!!!

网友:
是不是被桥的问题啊  仔细查查啊

网友:
北桥可能很大。加焊下试试

网友:
更换管子的话 最好就换9916   GA的板子都有这种问题  换别的管子不行

网友:
楼上的别这么绝对,GA质量还是挺好的,有些话我不好说,怕被和谐了。

网友:
上拉电压是什么提供的 9173吗?
如果上拉电压真的没什么问题 那可能是NB供电不良

网友:
用手摁一下北桥试下看行不,如果不行的话,看一下给它供电的管子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不行的话,只有更换北桥了!试试看.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9916和内存电压IC都是否正常!

网友:
查故障要按电路一步步来,先查DDRVTT电路,也就是上拉电压产生的电路

网友:
技嘉的板子就是难修。我的一块848也有类似故障

网友:
压南北桥试试,如不行,换I/O试试

网友:
看看到底是谁供给的啊?见到管子就换可不是在维修,有没有RT9173

网友(2008-08-23):
最好还是看一下8IG1000-G的版本,你刷的BIOS文件对还是不对,再谈别的!我见过刷错BIOS文件,而显示c1错误的!

网友(2008-10-17):
请问一下这块板子cpu座上面那个ite芯片什么型号的我的这块板子上面的这块芯片看不出字了芯片和cpu座中间有atx6p字样
[
]

网友:
内存电压,发现不插内存电压.2.5 上拉1.25正常
一插内存,上拉电压就变0.4V 2.5V还是正常.
排除内存条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