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紫光液晶偏色

楼主(2008-07-12):
清华紫光72AM液晶显示器偏色,在DOS下黑底变成绿色,进系统桌面有部分绿色的虚影在闪,其余部分正常。不知是硬件还是软件的毛病?请教怎样维修?

网友:
大概是软件的故障,建议重写数据。

网友:
可以查红绿蓝三条线路通向哪里,如果不是直接通主控的话就在线路上,如果直通的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
看屏线是否虚.......................

网友:
主要看屏线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