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主板运行网上看电影死机

楼主(2008-07-12):
华硕p5-v主板运行网上看电影死机!不知道生么原因!系统也做过了!配置是cpu:1.8双核(英特尔)主板:华硕p5-v  显卡:七彩虹6800

网友:
1。换大功率的CPU供电管
2。PWM
2。换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

再来考虑主板问题。。。。。。。。。。。

系统问题,播放器问题等先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