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CRT显示器白屏且有回扫线维修过程

楼主(2008-07-12):
  一个同行客户送来一台本公司后面的维修部维修过的白色天津产三星788DF显示器,他们说修了3天没修好,客户又急天天催!
  上电试机,白屏、没图像显示且有回扫线。
  拆开机检查,基本板上的IC跟高压包都有焊过的痕迹,根据现象来说,此机只是尾板有问题,可是视放IC平LM1236和输出IC LM2470都换过(人家修过的机器就是方便,连屏幕罩也没装..省了拆的时间)。
  上电测G1为-28V,G2为480多V且有火花(测G2时各种万用表参数不同测出来的值也会不同,相差不太多即可,用针式高阻万用表测得最准!本人一般以表笔碰G2时有火花和结合电压判断为准),R G B各脚电压也正常,视放输出LM2470.视放前置LM1236供电和外因元件也正常,LM2480暗平衡偏压电路也正常.最后,断开LM1236供电脚上电试机,黑屏!判断可能LM1236损坏,焊上供电脚,用示波器量LM1236的5   6   7脚RGB信号输入均有波形,而19  20   21输出脚却没有波形!判定LM1236损坏!换个新的LM1236,上电试机...图像正常!
  整个维修过程不到20分钟....60元到手!修CRT我收50元他收40元甚至30元!事实证明,打价格战不是长久之道,技术才是立足之道才是硬道理!

 会员1496784300鑫豆2025-4-1 08:33

网友:
是的,前天我也修一三星是LM1236坏了,不过我没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主在用万用表测电压时是单手操作吗?要想看到G2的火花,那表笔必须离开G2测试点有一小点距离才行吧?要不就是在G2测试点上划动吧?

网友:
白屏一般就是微板又问题

先看微板的块,又没又毛病

网友(2008-08-18):
CRT 维修是我的弱项 想学修又害怕

网友:
经典的故障,修过一个后级视放坏的,找不到故障点,找到故障点又找不着件,压了人家两个星期。。。

网友:
是的
以后遇到这中故障,就先断开前级释放的供电,
如果黑屏的话,
就直接更换 就
ok.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帖子`

不过 不知道`LM1236  是哪个件  呵呵

网友(2008-09-19):
视放问题,先换二个块子,再跑线路,

网友:
小弟今天遇到三台都是白屏的,一台液晶两台CRT的现在还有一台,CRT没有修好
没有视放上的块子,明天到货,等明天换上去了再说

网友(2008-10-24):
为什么我修的三星788df 不是LM 1236呢 而是stv9269

看线路图好像还不能代替 而且跑了几家 这边还买不到

网友:
stv9269 用什么可以替代

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俺一声 小弟万分感谢,我们这边没有卖

网友:
三星788DF坏LM1236是通病。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三天  还修不 好 难怪要杀你价格..

网友:
学习学习,修CRT我有点头疼,在学习中~~

网友:
原来这种故障叫白屏回归线,收藏一下,我的爱国者就被我修成这样了,继续研究中~

网友:
我都是先测尾板上的电压.没有问题就考虑块子了.

网友:
我是个修电视机的,在电视机中这算是比较常见,且比较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修CRT我很头疼,正在学习之中.

网友(2009-05-06):
这个现象是唯一的吗?

网友(2009-09-02):
我的是nt6813和sam9588

网友:
正在修一个,坏件找到,可是新件还没有找到。要等两天了。

网友(2009-11-09):
很经典的经验之谈。向你学习。

网友:
CRT我都想放弃修理了 炸到保险管好怕

网友:
很长见得问题

网友:
该机出现白屏有回扫线,并非原始的故障现象。原现象应该是黑屏。把加速极人为调高了,才造成这种假象,把真正故障现象给掩盖了。

网友(2010-01-02):
LM1236DEM/NA的可以用什么来代换呢?我的那个IC是少颜色,BCT那个脚坏了有方法可以不换IC就可以修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