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08-07-12):
一片ONDA N61G主板,客户送修时报故障可开机但不显示,上电试机时测试卡跑FF,复位正常但不跑CPU,测CPU电压正常,测主芯片工作电压时发现主芯片没有没有供电,查到芯片PWM IC U13 RT9202,测工作电压及各脚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测MOS管Q28 Q31也正常,最后判断为PWM IC U13 RT9202坏,换新IC后上电,用示波器测上管Q28下管Q31间L7电感一端有双波,说明电路已经工作正常,断电上CPU.内存..,测试卡跑C1......75,显示正常,主板已修复.....
         RT9202坏得挺多的,可能是通病,大家碰到类似故障时注意一下!

网友:
9202坏的是好多的。

网友:
恩 这个IC很容易坏

网友:
我感觉昂达最容易坏的是bios和北桥虚焊,就此款而言。

网友(2008-11-09):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两个对管的输出极没有1。2V左右的电压或者低于1。0V左右时RT9202才会坏,如果电压输出高的话上管会击穿,如果电压在0。7几伏左右NB就会虚焊或者挂掉。
PS:D420 15N03 3055 9916场管可以在这个位置互换。

网友:
楼主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N61G 上管输出是0.9V 换了RT9202 还是一样 不知道还会有什么问题?请教您一下 CPU供电 复位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管俩管全换了还有RT9202不行加焊NB

网友(2009-12-11):
RT9202能用别的IC代换吗?

网友:
都是买的新的一样的型号,暂时没法现可用其它IC代换。

网友:
有些可以用7120代换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