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加电不显示测试卡灯闪维修

楼主(2008-07-12):
此主板客户拿来说可以上电但不显示,插测试卡试机,卡上RST灯RUN灯IRDY灯均不停的闪,量各组供电正常,打PCI AD线有很杂的波形,拆掉BIOS芯片上电卡上信号灯均正常且有片选信号,怀疑BIOS坏,刷BIOS后故障一样,最后确定IO芯片ITE8712F坏,换掉8712后,开机测试卡跑C1....关机..插内存显卡后试机..OK!

网友:
ITE8712F确实很脆弱。。。。。。
最容易坏的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