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转接线的维修

楼主(2008-07-12):
很老的一台NEC本本.四川的小徒弟接手后在客户换120G的硬盘.折腾不出来.发给我了.
查出是硬盘转接线坏了,断了不少.这么古董的线当然买不到.不修还得赔人本本,因为原来用2G硬盘是能进系统的.
只好焊线了.

先准备漆包线和阿斯匹林.

把漆包线的两头上好焊锡.有阿斯匹林就是快.不要给烟薰到,不知回热后有没有毒.

焊好以后

主板只认8G.用IBM的DM956搞掂.装上个精简版的系统.

来回快递花了80,这个本本是没得钱赚了.喜欢暴力操作的朋友小心了

网友:
DM956是IBM公司的硬盘工具,9.56版.
阿斯匹林是药片.上面有瓶子啊!当助焊剂用,可能直接去掉漆包线上的漆,并挂上锡.
这个本本不支持大于8G的硬盘.
但用DM956安装一个工具就可以正常使用.因为光驱可以用,所以直接分区就加载这个工具了,要是光驱不能用,要在别的机子上安装,就会麻烦一点!

网友(2008-08-30):
都不知道阿司匹林有这样的用途,我一般都是用电烙铁焊到上锡。领教了。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