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在DOS下不认光驱和USB口的硬件

楼主(2008-07-12):
R50在DOS下不认光驱和USB口的硬件
进入系统一切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BIOS我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只在sony上遇到过种情况,当时换康宝没光驱启动项没法做系统。网上说是被SONY屏蔽掉了就是不让你自己做系统。IBM的没遇到过。好像IBM只认有自己认可的ID号的硬件,没认可就会出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