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1S 17"纯平CRT二次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08-07-12):
同行送来一台 LG T711S 17"纯平CRT维修,故障描述是插上电源后第一次开机正常,正常使用状态下按电源开关关机以后再开就亮绿灯并且无显示了,只能再拔掉电源上电才正常.试机,故障如上所述,第二次开机时有高压有图像,但慢慢变成黑屏.拆机测量,发现黑屏时有高压且其他电路工作也正常,但灯丝不亮,测量灯丝电压为0V,此机灯丝电压是受控于由Q941 Q942组成的受控供电电路,关机测量Q941和Q942均正常,黑屏时测量Q941B极没有驱动电压,此电压为IC 401 MCU的3脚输出的DPMS电源管理信号,正常时应该是5V,因为第一次可以正常工作,再开机时黑屏MCU3脚没电源管理驱动电压输出,判断为MCU坏.鉴于没有同型号备用MCU,应急维修结果如下:短路Q942的C极和E极,经多次试机,正常.....

网友:
我认为短路这两个地方都行,目的都是为了让6.3V通到灯丝.效果一样.毕竟灯丝电路几乎不会发生说短路呀什么的问题...

网友:
你们维修的时候都有图纸吗?

网友:
那样改的话使用还是会有点问题,待机时灯丝也一直加电,应该会对显像管寿命产生影响吧。还不如在FBT用导线加绕一个绕组,利用行电路工作时产生的脉冲经过整流限压后来替代MCU的灯丝控制电压,这不是更完美吗。

网友:
万一高压包烧了.打火了. 脉冲过大,把灯丝烧了怎么办.

网友:
常修显示器的人都知道,灯丝受控电路也不是很多机才会有,绝大部分机都是6.3V直通灯丝,是电路设计师水平不够高还是我们不会理解?

网友(2008-09-08):
7#说的没错  待机时灯丝一直加电,应该不会对显像管寿命产生太大影响 这时候阴极不发射电子的

网友(2008-10-25):
是短路Q941的CE极好点,或是在Q941的基极加个电压让Q941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