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画面死机,思路是否正确?

楼主(2008-07-12):
MS-7102主板,开机LOGO画面死机,诊断卡跑24,有进偶尔会正常进系统,现在已排除BIOS故障,以下诊断思路,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LOGO画面死机
1)         时钟发生器不良
2)         I/O不良或不稳定
3)         南桥或北桥性能变差
4)         有电压偏低现象

网友(2010-03-19):
今天接一例海尔品牌机主板,P5GC-TVM,不亮,加焊CPU座后开机LOGO画面死机,基本条件都正常。晕了,最怕遇到这些死机,不稳定的机器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LOGO死机的 是PS/2的事 电压正常 换了个新的 OK了

网友:
我前天也遇见个LOGO死机的板子,怀疑是南桥的事。但是客户不让动,汗谁能给个LOGO死机维修思路

网友:
我原来也见到过这样的主板,当然我是将PS2键盘鼠标换成USB的键盘鼠标!
然后把BIOS中的USB给关了,再将PS2插回去就OK了!

网友:
介意换下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PS2口的问题

网友:
LOGO画面都死机了,,请问你怎么进的BIOS?????能进BIOS的问题,还在这个讨论话题之内吗???

网友:
假死---能关机:查键盘接口电路
不能关机:BIOS,SB周边和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