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3CR 电源IC可以用哪只型号代替?

楼主(2008-07-12):
电源IC型号:ISL6563CR,可以用哪只代替呢?请高手支招
电源

网友:
找不到这只IC啊,用其它型号能代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没办法的,只能用原值。。。。。。。。。。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ic就好是原值代换

网友(2008-08-11):
我也在找这样的一个芯片,是富士康的主板,cpu无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