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看迈拓固件

楼主(2008-07-12):
2B020H1110511-KEBA-A5FBB-44F2  最后的44F2 是在硬盘的哪个地方看???有知道的教教 感谢了!

网友:
硬盘表面没有,用pc3000读出固件后,在硬盘参数那里,能看到rom cs,就是这个校验码

网友:
那如果这个效验码与硬盘的不一样,会不会造成加载固件不成功呢?

网友:
原盘的校验码,你加载的ldr的校验码,上边都会显示的,如果不一样,就生成原盘的ldr重新加载——————我对mt盘不熟,只知道这些了

网友:
听的不是很懂,原盘的校验码,是什么?

网友:
原盘的校验码就是原来硬盘的校验码.每个MT盘的固件都有一个,在加在LDR的时候
待加载的LDR的校验码,必须和需要加载LDR的硬盘的校验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