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通电白屏

楼主(2008-07-12):
今天修一明基17“液晶通电屏幕一闪即灭,换5707,电容后OK,但通电关机后就白屏

网友:
是通电后白屏?还是关机后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上电源开机显示正常,关机白屏

网友:
那是因为,坏了5707的那一组高压电路,关机后,仍有电源送到此组高压电路,原因为该组的FU9024(11P06)击穿.

网友B:
应该是没有信号时白屏。有信号时正常。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故障,客户不掏钱只能修道这里了,不影响使用。
既然白屏,应该是高压有触发,所以灯管才常亮。重点查ON/OFF控制。

网友:
查ON/OFF控制电路,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另外加一个控制电路上去控制亮灭
本人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有修好的,也有后来是改了电路后解决的

网友:
FU9024的推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
对,是FU9024(11P06)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信号时白屏。有信号时正常。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故障,客户不掏钱只能修道这里了,不影响使用。
既然白屏,应该是高压有触发,所以灯管才常亮。重点查ON/OFF控制。

是你没把高压板修好.还说客户不掏钱呀.

难道修这个还要另加钱?

网友(2008-08-11):
推动管本来就是坏的不过已经换过了,如果没换的话那就和它原来的故障一样开机即灭,量电压发现推动管有电压输出12V拔出电源量推动管旁边有一小贴片三极管也击穿,更换OK

网友:
屏中间一条线能修好吗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和你的故障一样,换9024及一个小三级管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