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就掉电

楼主(2008-07-12):
主板开机就掉电

最近修了一个机器一通电开机就会掉电.
造成原因:  人为的将电源针短路造成的.
分析:线路烧断,IO损坏,电源IC击穿,南北桥击坏
再用万用表检测,5V与3V开机供电(正常),CPU供电管也正常,

下面检测时钟供电3V正常
    最后只能换分析中提到的元件.电源IC与IO价钱差不多.可以先换掉试一下.桥比较贵一些.换起来麻烦,最后考虑.

        问题解决,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分析问题.一步一步来解决.不要灰心.加油.

网友:
我也试过同一故障!

检查并口数据线接口!CD-ROM接上电!一开机就掉电!40针与80针互换就解决这问题!注:主板拆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