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起,死机维修

楼主(2008-07-12):
电脑重起,死机维修

电脑重起,死机维修
一片主板 开机后 跑大负荷程序就死机和重起.
思路:  首先查电源供电, CPU   . SB   NB    都正常,  当量到内存电压时  只有1.21伏  偏低.     用手摸供电芯片 温度明显发烫.  查电压输入端,2.5V  只有2.3V 也偏低.  最后发现内存供电是由SB 2.5伏提供.根本不能提供充足的电流,   真正供电的IC 没有工作.  用示波器观察 供电的MOS G脚没有一点波形.  原来G脚的一个电阻虚焊. 重新焊后后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