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分享

楼主(2008-07-12):
维修实例分享

维修实例分享
845GL主板故障,不过内存
测试卡代码跑C1,这是明显的不过内存,
先测内存的主供电
现在修主板,不再用什么底视图和什么的关键测试点了
直接买一套2008最新款的假负载就可以。
上面所有相关的测试点都标明,而且还写有电压的多少,
如果测时发现不对的,就是那里的原因,坏了。。

直接测内存的主供电,只有1.7V,明显的偏低,
跑电路发现,是一个场管供给的,
型号为13N03,随便找了个3055或55N03代换,
再测电压,2.5V正常,
上内存测试,跑过了。。
故障排除。。

升技K7V故障为CPU不工作。
上电测试,
测各路电压正常f
然后用手触摸主板上面的各个芯片看他们发热正不正常。
后来发现一时钟芯片十分的热。
不正常
此芯片型号为VIA的,不记得什么芯片了。
时钟芯片为VIA的很少见,一般是升技板最常用,
其他板大部份都是用ICS
把这个发热的时钟芯片换了。再上CPU测试,
故障排除。

845主板
故障为不过CPU此主板是翻新牌,也属于杂牌板
CPU为两相供电,测各个测试点电压正常
使用的电源芯片为RT9241,
驱动芯片是RT9602,此驱动芯片同时管理两组场管工作,
查此输出到场管控制极的电压
其中一组场管G极电压偏低
由此怀疑RT9602损坏
更换试试,反正修主板都是试出来的
呵呵
更换后再加CPU测试,一切正常,可以过CPU了。
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