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主供电保护!不插12V辅助电源正常触发

楼主(2008-07-12):
上CPU主供电保护

联想865PE,CPU没主供电,用假负载也不能触发,一触发就发出一短暂的"吱"一声就自动全板断电了,拿掉CPU,就可以正常触发了,最后我强行触发,发现CPU场管有烟冒出来,我把它焊下来测试竟是好的!!然后,我在只有两个场管的情况下,触发主板,竟然把我的好的电源烧坏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应该是CPU短路了!但是没思路了!请高手指教!!这个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也会造成CPU主供电短路呢?

网友:
你怎么这么冒冒然啊!!

对于不插12V辅助电源正常 触发的。一定是CPU电路有对地短路的。你强行加电。不烧才怪。你在加电之前,先测试是不是MOS管坏了。现在的说,建议你看看MOS管前管是不是坏了。坏的话,连同PWM芯片一起都换了吧!!!

网友:
电源IC已经损坏!强制上电的话,有多少好管子都会给你烧掉....

网友:
我的板子现象和LZ一样,不过我把电源IC,MOS管都卸了,甚至是北桥供电管和内存供电管都去掉了,故障还是一样。(IO我已换了个新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垃圾电源啊,4口12V的地线和电压线是反过来装的!!!。害死人啊。

网友:
搞不好NB也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