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北桥供电管热的烫手,北桥也热的离谱。

楼主(2008-07-12):
1杂牌845D主板,开机NB供电管热的烫手,卸下该管开机NB也热的离谱,其他电压都正常,是不是可以判断北桥挂了?
主板

网友:
我的一块ECS为新蓝代工的L-S649E也是.各供电和复位也正常 NB的供电有1.8V开机NB严重发烫 换过PCI-E16X旁的一个APM2055N 故障依旧

网友:
北桥可能烧了..你再插下去..看看北桥会不会冒烟

网友:
打下管的输出对地阻值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管输出对地短路。。。。应该挂了

网友:
G对地1392 D 34 S 0 NB一定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