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845级别 478针.故障一直显示00.CPU没有运行

楼主(2008-07-12):
主板845级别 478针.故障一直显示00.CPU没有运行
插上电源.两位测试卡.CPU....触发..开机...一直显示00..没有跳转...CPU没有工作..按复位键没有反应..CPU座有点虚..到底什么坏了???????高手们..烈士们..英雄们...指教一下..南桥会不会烧掉呢...但南桥没有发热..
这里没有烈士!!!

悠澜客 -5 请注意发帖规范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IC试试,我觉得一般845能正常触发南桥应该没事吧(你的主板是不是用南桥触发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首先测12V CPU供电插座对地阻值,正常值为300-700欧姆,如果正常,则为CPU供电电路中的上管正常,否则上管有可被击穿..
测CPU供电电压正常为0.8-1.8V,如果CPU供电不正常,则测量场效应管和下管的对地阻值,正常值为100-300欧姆,如果CPU供电场效应管正常,接着测量CPU供电电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端电压是否为高电平,一般为3.3V,如果电源管理器芯片输出端电压不正常,接着测电源管理芯片P级信号是否正常,正常为5V,如果P级信号正常,则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一般为5V或12V,如果P级信号和供电电压都正常,则电源管理芯片坏,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更换芯片后供电正常,CPU还是不工作,那就换I/O

但然也要注意一些细小的元件...

可以测南桥的工作电压...

网友:
I/O芯片..也有可能..按下复位键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CPU座虚!电压正常吗?

网友:
现在楼主修的如何了????

在测测北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
请问怎么测北桥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
运行不起..主板还是一动不动的..CPU没有运行..一直是00.

网友:
大部分478的不过U都是座子虚焊,你先加焊好了再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
不是吧,478的座子虚焊好多是BGA焊的才是,

网友:
478的座子好多是BGA焊的,补焊一次后,上假U打打各测量点是不正常。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IC试试,我觉得一般845能正常触发南桥应该没事吧,什么I/O?

网友:
en

座子虚就测下座子撒  按下北桥   测量一下CPU供电

网友:
我建议楼主换个CPU,845板支持的CPU型号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