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南桥的待机电压怎么跑?

楼主(2008-07-12):
请问南桥的待机电压怎么跑?SB5V待机电压分压后得到SB3.3VB和SB1.5V(或SB1.8V),但怎么能快速的找到这2条待机电压的电路呢?

网友:
哦,在思考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08-08-20):
3.3SB好像一般是在第一个PCI槽附近有一个叫正电源稳压器的东西,是四个脚,用的最多的是1117,5VSB经过这个东西转换成3.3,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09-01-09):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04-02):
在思考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在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电感是测量

网友(2009-06-04):
PCI槽的A14脚是什么啊

网友(2009-07-05):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接上ATX的电源,但是不要开机,这时候应该已经有待机电压到南桥了,然后去测量南桥附近的场管和三端稳压器,没有电压的就和待机电压没有关系,有电压的就是它了,看看是多少,就了解了,然后可以去南桥旁边测量所有的贴片电容,一定会找到所有的待机电压的,除非它坏了,然后再跑跑线路就明白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