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8-07-12):
AOC型号:7k1r
生产厂商:冠捷电子(福建)有限公司
故障:次电源供电不正常,总体电压偏低。12V得8V,80V得66V。60V得44V,有负压。通上电,电源灯一亮一暗的(没有灭,只是变暗又变亮来回反复)断开高压包接灯泡电源灯就正常。KA3842A第7脚测不到电压,找不到同型号,换个KA3842B上去,电源灯干脆不亮了。
求助各位高手,这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高压包坏了  ,  因为只会换高压包

网友:
断开行负载电源就正常,那说明是行电路有问题,

网友:
7脚真的没有电压吗,是不是表笔接地不对.

网友:
3842测反了。7脚13V正常的。高压包应该没问题,要不就不会有负压了。接灯泡电源灯正常电源也没问题。我也认为行电路有问题。但就是找不出具体在哪个地方。。郁闷咯。感觉AOC最大的缺点就是虚焊,重新焊接了一次也不行。。。

网友:
应该仔细的看看有没有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