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845主板做不上系统~~~~~~~~~~

楼主(2008-07-12):
奥美嘉845主板ghostXP做到释放步骤就重起,在进系统就提示
换过内存,硬盘 电源 显卡 都是这个毛病,不是光区和系统盘的故障,已经确定是主板上的毛病

问题出在哪里,我怀疑BIOS 可是网上查不到BIOS程序,高手们 指点~~~~~~~~~

我在强调一下,没次都是做到释放的时候,重起一下,之后就提示安装程序出错重新运行安装程序,没次都这样

网友:
本人也经过这样的事..就是用GHOST..就重启...事实证明..是CPU的事..CPU发热过大..你看看CPU的温度是否高于80度...更换CPU后一切正常...........呵呵..

网友:
电容
各核心供电点是否正常

网友:
用其它的系统安装怎样.

网友:
用安装版也装不上系统,应该也不是CPU的事,因为客户拿来时候就用的他的CPU,板子收回来之后,我就用我的CPU还是这样的问题,不是CPU的问题,

核心供电 我还没测过,因为点亮了 应该不是核心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是CPU的事..CPU发热过大..你看看CPU的温度是否高于80度...更换CPU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麻烦点,把主板上各供电电容都换一遍

网友:
多是系统的问题。

换个版本的系统。这应该是第一步要做的

网友:
CPU问题我感觉问题不是很大,但我觉得你可以先更换一个大功率风扇先试试看..
如果不行,那就是主板本身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的事,设置一下可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