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管内打火是不是无法修复

楼主(2008-07-12):
一台阳光17纯平,通电电源指示灯正常。过一会像管内打火,这样是不是无法修复了?

网友:
还有第三种,显像管穿孔或真空度降低,只能报废。
穿孔的位置在漏斗根部,通常是高压过高导致。把偏转线圈拆下方能看见。这是比较常见的显像管损坏现象,家电维修业也有称之为切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