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P4P800-x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12):
一块P4P800-x主板,一次插入U盘后down机,之后无法启动,主板灯亮,
风扇等都没动静。插入ATX电源座不开机,右上角的Q8 ABE407发热厉害,
南桥温度没有异常,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BIOS退电
还不行 南桥完了

都是U盘惹的祸

网友:
找个垃圾桶把那板子丢进去
问我为什么
南桥挂了

网友:
如何BIOS退电?拿出电池么?似乎没用:(

网友:
拿出电池 然后短路

网友:
呵呵,没有什么经验,
试试,谢谢了。

网友:
通病 865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SB的问题。换吧!!!

网友:
打算扔了,全换机器了

网友:
按不开机故障拔除,重点留意5V电路

网友:
asus的通病  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