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2):
将,起振电容,电阻,和晶振本身,取下。
去测起振电压是否一致?
问题

网友:
恩
应该不会一致 没有人去试过 试过的人都死了

网友:
将图中红色的地方断开,RTCX1,和RTCX2,的电压是否一致,我这我一块845的板子不能启动,经测量起振电压低,0.65和0.3左右,我将红色的地方断开,没有效果,南桥供电正常,哪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是不懂,懂我就不问了,指点一下我错在哪了,我就是想知道晶振两脚的电压是不是一致

网友:
电压没必要去太多的研究那。先换晶振再说。有时候晶振坏的话,电压也会不一样的。有的板子电压本身就不一样。

网友:
我问的是南桥输出的RTCX1,和RTCX2,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坏
一般都是电容坏换电容试试

网友:
开机OK了,装上CPU,跑CO,晶振问题会影响到CO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脚的电压一般都是不一样的!
CO的话重点考虑座,NB空焊和BIOS.

网友:
电压一致了反而说明不启振了,一般启振的电路电压是不相同的。

网友:
晶振两脚电压不可以超过2V.超过2V的话把晶振拆下来.再测晶振焊点.还是2V的话.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输出的RTCX1,和RTCX2,的电压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