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寸开机画面正常马上变好暗

楼主(2008-07-12):
DELL15寸开机画面正常马上变好暗,能显示也正常。就是好暗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先用好的灯管点
排除是灯管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哪个坏了修哪个

网友:
这是高压部分坏了,不想修的话加个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很暗 是不是亮度被调到0了 按键坏了也会变暗的

网友:
修液晶是新手,高压部分应该怎么去修呢?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表量了些场管和三极管还有二极管没发现短路,也基本正常。我以前是学电子的,应该怎么去修呢?请教高手!!!!!!!!1

网友:
先看看高压部分有问题没?
看屏灯管呀

网友:
最简单的是  加个板上去   不用什么经验的  只要找到了电源  地  开关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