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液显高压板上的八脚场管4411坏了怎样代换

楼主(2008-07-12):
HP液显高压板上的八脚场管4411坏了一支,手上没有该型号的管子,不知用其它哪种型号的可以代换,找了个管子换上,又出现无法关显示器,一直白屏,,在下求各位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后发现是主芯片短路《下图》不知哪 能找到,或者板子哪能买到都可以

网友:
换代用板子吧,去那能购到那芯片.

网友:
9024应该能代换,。                    .

由于大了,我把最后一页删了。

网友:
这样子不如全部换掉了,你搞来搞去不划算的,

网友:
感谢各位了,不过在哪能买到,还有,如果找板代用是不是驱动板和高压板一起都要换?<电源是外置12V,3.5A>,
问得比较多,因为是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的时候注意通用板和电源板之间的接线定义

网友:
到笔记本的主板上找,这种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可以试试用4511或4606代

网友:
芯片没找到,换了板子,好了

网友:
搞维修  时间就是金钱 找简单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 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09-02-12):
哪位大哥知道它怎么你换,

我用4416代换了,还是白屏呀

网友:
呵呵!用AM9435好象可以代的,4411很常见啊,可以去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