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启动过程中死机

楼主(2008-07-12):
845主板  (CL-2 SU 94V-0 E241819) 478针 主板测试卡全通过。当电脑启动后,在进入桌面前的启动过程中死机,更换多种CPU,内存等所有硬件,故障依旧,BIOS默认和修改很多次,其它各硬件均无问题,换板子就行,所以问题还是在板子上,不知到底问题在哪里,内存显卡电压时钟等都正常。问题在哪?

网友:
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特性设定)

将APIC Mode项设为Enabled

关网卡 关声卡 可以关的都关。

还不行就拆

网友:
补上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1344-1-1.html这张垃圾板的故障和你的板一样我开始还以为是系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