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刷SPD的用处

楼主(2008-07-12):
我找到一块INTEL915原装主板,用来测PCI-E的显卡。
用一条黑金刚DDR-1-400的条子能点亮,但那个条子是借来的。我手上原有DDR-1-400的假金士顿条子却点不亮,走码D6处死机。用黑金刚(在第一槽)带假金士顿,进了系统,用THAIPHOON读了SPD一看才知道,那个假造金士顿的JS太懒,假条子上SPD没刷金士顿的,用的公版的,所以INTEL原装板不认。
直接在THAIPHOON的界面里把假金士顿的SPD刷成黑金刚的SPD,关机。拨下黑金刚条,假金士顿单条点亮了主板。黑金刚条还回去,了事儿。

网友(2008-08-11):
镁光的打磨条在INTEL VIA上认不了 只能上SIS的板..能不能刷SPD来解决??

网友:
可以一试,需要考虑的几个重要的参数:颗粒的地址深度、位宽、频率应该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SPD应该可以改善很多兼容性问题把,我的金邦DDR400  512M,换PCB后,进系统死机,刷金邦SPD,可以,但在网站死机
于是就刷了金士顿的SPD,现在没有出现死机现象了

网友:
你们用什么来刷SPD 程序?

网友(2008-09-29):
回复 网友B:

内存专用编程器

网友:
没错,是这样的回事,点不亮刷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