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845D主板不工作.求助

楼主(2008-07-12):
斯巴达克845D主板按开机键后,CPU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风扇也是转一下就停了,无电压输出,CMOS管,PMW芯片都正常,主板供电端也无短路,测20P电源插坐14脚待机电压由5V拉低为0V,请大家帮帮我该从哪里下手查起,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I/O芯片也用好板上面的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假如上电开机自动断电第二次加电没反应的话,肯定主板有短路的地方,请认真检查,比如CPU供电部分?等
假如断电以后可以再加电又再断电,是触发电路的问题,查相关地方,比如南桥IO芯片等等...

网友:
主板845级别 478针.故障一直显示00.CPU没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