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00x 开机173 163报错

楼主(2008-07-12):
有一台IBM 600X 开机老是出现173 163报错主板电池没问题,进去修改时间完成后按回车键,听到滴的一声就停在那个画面了,但是没死机鼠标还能动哦·······按电源关机再开机还是出现173 163报错,再进去修改时间发现时间已经保存了,但是再按回车键也是死在那个画面一动不动······,哪位朋友遇到这种现象的么···?????帮分析一下啊··

网友:
只用板载内存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3 163报错,如果主板电池没问题,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时间看看..........

网友(2008-10-08):
5脚IC坏 指令没传过去

网友(2008-11-17):
6楼兄弟说的5脚IC指的是哪个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