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现象,上电后电压不稳!!!

楼主(2008-07-12):
今天修一ECS的主板, 故障现象是上电后,诊断卡的显示灯不停的闪动。感觉好像是在不停的复位开机。插上开关面板。发现电源是橙色的。正常的应该是蓝色的。针对该现象,闪过脑海的第一印象就是虚短的故障。于是测试24PIN有没有对地短路!!发现只有5V电路二极体值比正常的板子低好多。个人认为5V电路有问题。应该与I/O有关系,于是测试I/O,也许测的不仔细。没有发现异常。但我没有放弃。我无意中手摸到COM芯片,发现COM芯片好烫。于是测试COM芯片的VCC脚。二体值为90多。而正常的板子是15左右。于是我判定是I/O坏了。更换I/O。正常开机。OK ,所以说只要不放弃。任何事都有可能的!!!

网友:
跟我修的一片华硕主板问题一样....发到主板经验区去了....也是IO的问题

网友:
"我无意中手摸到COM芯片,发现COM芯片好烫。于是测试COM芯片的VCC脚。二体值为90多。而正常的板子是15左右。于是我判定是I/O坏了。"
不知道你用VCC的阻值来判断IO坏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想5V不正常 。应该先查I/O吧,再加上COM芯片与I/O有直接关系。于是就查I/O。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好经验。谢谢大家一起分享技术的快乐

网友(2010-02-02):
不错的经验,排查与5V相关联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