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楼主(2008-07-12):
故障现象是继电器响,绿灯闪。断开行电路接假负载行电路供电正常。除视放供电没有,其余供电都正常。检查没发现坏的元件。是不是高压包短路。

网友:
三星通病..换高压包!三星很多机种有这种问题.比如743DF的高压包坏后也会这样....

网友:
为什么大家总说是通病啊

网友:
DFX系列高压包易坏 特征是保护 行管烫 但不烧毁

网友(2009-04-13):
应该是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