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gto 128m 256biit 可以认卡 但是不亮 电压正常

楼主(2008-07-12):
前几天接到客户的一块X800GTO的卡,用FLASH可以认卡,就把BIOS读出来看了一下(因为之前有很多卡不亮都是因为BIOS文件被清空引起来的,写了BIOS之后就好了)结果读出来的是空文件,所以就想写个BIOS试下,找了好多版本FLASH都提示0FL01,是用的25LV512的芯片.听说ATI的卡的BIOS都被保护了,
想问下到底是不BIOS坏了,如果BIOS坏的话该怎么写,如过不是的话会是什么原因?
谢谢了先

网友:
这还不容易啊,换一个BIOS芯片写就行了,我用编程器写的啊,280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BIOS芯片写的话,再焊回去的就当C1了,再把原来的芯片焊回去又可以走过26
昨天晚上还把卡加了个焊,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同德的x800agp128m吗?是的用刷bios要加参数试试
flashrom -p -f 0 x800.rom -atmel

网友:
不会是BIOS 的问题,看看供电电路

网友:
供电都是正常的
写BIOS的时候也带了参数的,就是写不进去

网友:
看资料必回,分太少了!好资料,学习中

网友:
客户已取走
结果。。。。
期待给个方向
下次碰到了也好有个法子

网友:
是AGP 的不?
AGP 的 桥接芯片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2008-09-26):
多学习一下很有必要  刚刚开始研究

网友:
BIOS出问题的可能最大

网友:
上次看到一个9550写不进BIOS,是GPU问题,

网友:
多学习学习 自学累 啊哈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