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在使用时突然高速运转

楼主(2008-07-12):
有一块东芝40G笔记本硬盘,检测没有坏道,有时在使用时突然高速运转(听声音能感觉到,办有磁盘寻道声音),高速运转时硬盘灯常亮,速度变慢。不高速运转时一切使用正常,我发现有时在高速运转时把笔记本侧放否倒放时会变回正常,但过一会又会狂转,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硬盘大概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有办法修复吗?我是修笔记本的,很少接触硬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啦,在线等

网友:
嗯 这个问题 我也遇见啦 我有块笔记本硬盘 在扫描时 有时就高速运转 我感觉像是电机在疯狂的运转 根本就无法使用 请各位老师指点